楼主(2025-09-01):
遇到多次此类情况,伺服电机受机械传动影响后,会报过载类故障,调整自动调谐响应参数后,故障消失。
本以为只是伺服电机受损,一次有闲,直接更换伺服电机,未与设备连接,空载试验,仍有故障,开始怀疑伺服控制器内是否受损了,但是更改参数后,设备运行正常。

网友A:
我估计是机械有变化,负载有变化

网友B:
带载和空载,参数有区别(增益不同),会报警过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常使用设备,过载报警后,空载也报警,更换新伺服电机空载仍报警,修改自动调谐响应后,新、旧电机均可以正常带载运行。

网友B:
电机既然过载报警,说明电机已经输出最大转矩(3~3.5倍额定转矩)到负载,负载可能因为这个力产生形变,使之受力有变化;通常这个变化不大,伺服刚性有一定适用范围,清除过载故障,仍可以正常运行。

安川伺服默认增益自调节有效,Pn170.0,你确认一下是否自调整有效,有效的话,会出现你说的情况。或者再次遇到这个情况,你可以用sigma软件对比当前参数与之前备份的参数,看看哪些参数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