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1):
如题!要求三菱FX5U通过本体自带RS485口可以控制西门子MM440变频器启动、停止,可以给到频率。
请问使用什么指令,程序该如何编写呢?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抖音上有个教程,可以看看,是西门子V20的

9.74 复制打开抖音,看看【电气大佬的作品】三菱FX5U和西门子V20变频器ModbusRTU... https://v.douyin.com/L49yPx5NKFM/ 06/25 tRk:/ I@V.Y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抖音上有个教程,可以看看,是西门子V20的

9.74 复制打开抖音,看看【电气大佬的作品】三菱FX5U和西门子V20变频器ModbusRTU... https://v.douyin.com/L49yPx5NKFM/ 06/25 tRk:/ I@V.Ym
MM440和三菱FX5U串口通信,基本只能选USS协议

网友B:
使用USS协议,约定通信参数为9600,8,E,1
变频器基本参数设置如下:
变频器命令给定源选择COM链路的USS设定、频率给定源选择为COM链路的USS设定、使能USS规格化方便频率给定、USS通讯波特率设定为9600bps、USS通讯站地址设定为1、USS协议的PZD长度设定为2、USS协议的PKW长度设定为4、USS协议的报文停止传输时间设定为1000ms
P0003 设置参数访问等级        3 参数访问等级为专家级
P0700 选择命令给定源                5 命令给定源为COM链路的USS设定
P1000 选择频率给定源                5 频率给定源为COM链路的USS设定
P2009 选择是否使能USS规格化        1 使能USS规格化,给定频率0~5000对应0~50Hz
P2010 USS通讯波特率                6 USS通讯波特率为9600bps
P2011 USS通讯地址                1 USS通讯站地址为1
P2012 USS协议的PZD长度        2 USS协议的PZD长度为2
P2013 USS协议的PKW长度        4 USS协议的PKW长度为4
P2014 USS协议的报文停止传输时间 1000 USS协议的报文停止传输时间为1000ms

那么启动并30HZ的报文为:
02 0E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7F 0B B8 C5

那么停止并0HZ的报文为:
02 0E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7E 00 00 77

网友B:
三菱FX5U这里编程使用RS2指令,发送16个字节、接收16个字节,因为只是实现启动、停止、给定频率,那么接收报文基本可以不用理睬。给发送缓冲区填写上述报文即可实现相应的操作。

网友B:
RS2指令实现经由RS-232C及RS-485的串行口,通过无协议通信收发数据。指令参数包括s、n1、d、n2、n3。于s参数中设置发送数据起始软元件、n1参数中设置发送数据字节数、n3参数中设置通信通道,然后置位对应通信通道的发送请求标志位,就会执行发送数据操作,发送完成后发送数据剩余点数清零,当发生串行通信错误时,错误代码可以查看对应通信通道的错误代码寄存器。

使用RS2指令可以实现,也可以使用封装的功能块,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B:
然后PLC这里编写程序即可了,RS2指令使用起来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