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1):
施耐德变频器ATV610 75KW整流模块炸机维修更换后,主回路测量管压降都正常,上电以后设备都正常,但是变频器输出电压有一项与其他2项相差30多V左右,导致45KW的电机启动震动很大,不能正常启动,想请教下大神这个是哪里的问题,如何进行检查维修

网友A:
第一步先确认参数上面是否调试正常,第二部检测驱动电路,有能力屏蔽故障单板运行测量波形。第三步检查输出检测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B:
先试一下自学习再说

网友C:
出现电压差,怀疑驱动电路、还有IGBT的管压降是否变差,你可以把其中正常与怀疑有故障的二相IGBT模块更换一下试试,驱动波形都测试一遍,看看有什么区别。一般来说驱动部分故障概率大一点。可以参考2楼,先自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