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阳电笔问题

楼主(2025-09-01):
这俩插着电扇,电扇没开。
这俩是没插电扇,直接测试线板。
为什么有区别?

网友A:
你电扇是遥控的还是机械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扇是遥控的还是机械开关的。
机械开关的

网友B:
没有看他的视频?

网友C:
他已经多次在视频中说明,该电笔的测量原理,是被测电路通过电笔、通过人体对地的电压。与你站立位置、人体导电率、所穿的鞋导电率都有关系,要准确度用万用表,这个只是让你参考一下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它还是一支电笔,你还要求它怎么样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他已经多次在视频中说明,该电笔的测量原理,是被测电路通过电笔、通过人体对地的电压。与你站立位置、人体导电率、所穿的鞋导电率都有关系,要准确度用万用表,这个只是让你参考一下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它还是一支电笔,你还要求它怎么样呢?
说的很对,我用电笔为了准确性。一只手拿电笔另一只手摸墙或接地好的地方

网友E:
我觉得电笔还是那种老式的好,有点就发光行了,简单实用

网友F:
业余的,玩玩可以,专业的,当然还得用万用表。出错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G:
电表只是有停电时检查下是否有电,或临时性一些小螺丝的松紧使用。
测量时还是用的万用表。

网友H:
我也觉得花光的实用一点,只判断有没有电!

网友I:
自从使用万用表后,从来不使用电笔。

网友B:
显然对城阳的视频你们看的少,对这款电笔…
它量化了测点对地的电压,虽然不是很准确,但其量化,再加上使用者的分析,基本能准确判断问题所在。
过去的试电笔只能判断有电还是没电,这电还是一个门槛上或下(灯亮/不亮)
寻断点不能吧

网友J:
验电笔的作用不就是检验带不带电吗?其他功能都是附加出来的,不一定好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J:
验电笔的作用不就是检验带不带电吗?其他功能都是附加出来的,不一定好用吧

话说如果真的很好用,还要这些大主播去带货吗

网友K:
这种电笔根本不实用,还是万用表。

网友B:
你们为什么要与万用表比?
这只是量化了这点对地的感应电,这地还是通过你
通过显示的数值,你再判断是有电无电
有漏电,还是正常,三相电是不是正常……

像楼主这13-17V的零线就应该查查了,顺便测一下地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自从使用万用表后,从来不使用电笔。
我也几乎怎么用电笔。觉得受干扰因素太多

网友J:
回复 网友E:
这一点您说的确实对,如果真好用都需要宣传,早就卖爆了。电笔的作用就是方便携带,可以测量是否带电这些功能。

网友L:
总结:显示17V的可以摸,显示205V得不能摸

网友F:
回复 网友L:
零线上能带17V电压?明显不准确嘛,业余的判断可以,准确的检测就没办法

网友M:
习惯用数显的,简单用,检修确认时还是要用万用表的

网友N:
随手检测下有没有电 ,我通常是随手揣个数显电笔, 准确点的还是用万用表来测比较把握 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