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1):
机器已经使用十几年了,
有几台机器,最近出现一些问题.

控制板用的变压器,12V经过LM2596 5.0给单片机供电.
24V 整流后一路去电磁阀,一路经过7824给输入信号.

 刚开始老板打电话给我,说机器接近开关输入电压异常,
请本地电工搞了两天没有搞好,实在搞不下去了.
有时一送电,慢慢的好几个LU024一个接一个击穿.
换了好几块板都是同样情况.
后来才给我说:
因为油泵压力上不去,误以为我电路板输出功率不够,
厂里把AC 24V改接到变压器36V上去.
导致7824带负载能力减弱.
带动一个接近开关电压就降到5至6V左右.
 于是我车里找了一个开关电源接输出部分,
开机运行十几天,工作正常.
 老板说,下次帮我带一个功率大一些的变压器,
再把开关电源换下来,因为下次更换板子的时候好通用.
于是带了一个注塑机拆下来的BK350接上,
工作了二十天左右.
 今天上午,又反应一台机器,其中两个动作的
LU024击穿,自己已经更换了好几块板,
只要开机,按任意一个动作,
会导致其中固定两个动作LU024击穿.
问我什么原因,我一时语塞,说不上来.
于是下午过去,换了一块电路板,
检查了一下各电磁阀电阻,基本都在15到16左右,
只有其中一只电磁阀33欧,拔掉插头一样.
再装一块控制板,把运行模式调成时间控制.
每个动作延时1秒左右,八个动作循环运行.
测试几分钟一切正常.
于是返回.

过了两三个小时,又打电话来了,
说还是同样故障.
我就奇怪了,
想起以前南京有个做工控板的南京嘉华,
买的控制板也是出现经常烧场效应管的情况.
还有不少做维修的,也遇到同样问题,
经常是击穿同样一个输出点.
控制板栅极电阻270欧,上拉电阻10K,续流二极管M7

网友A:
还有不少做维修的,也遇到同样问题,
经常是击穿同样一个输出点.

如果是同一个输出点,有没有可能是负载问题呢?

网友B:
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出同样故障,客户那边不好交代啊。这种烧点位的,实在不行,加继电器吧,那种放大版都扛不住负载短路烧东西。

网友C:
电磁阀有偶发短路情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率应该是电源问题,
下午换了一个开关电源,
做了十几分钟,
明天让厂里继续工作,
看情况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厂里老技术说了,
以前继电器电路一分钟只有二十多个循环,
现在用我做的控制器一分钟四十多个循环,
外加工就靠速度,
继电器是不会用的,
大不了用达林顿三极管,
不容易击穿的,MJD122之类,
就是场效应管开通电阻比较小,
响应速度快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率应该是电源问题,
下午换了一个开关电源,
做了十几分钟,
明天让厂里继续工作,
看情况如何。

你可以调换一个位置试一下,假设经常烧的是第二个管子,就把这个控制的电磁阀接到第三个管子上,输入输出都对调

如果后面是烧第三个,那肯定就是电磁阀或者线路的问题

网友D:
不行你就转换一下,用LU024控制固态,使用固态控制电磁阀。固态电流用个大10倍的做好散热,只要负载不短路肯定没问题。

楼主:
技术说好像都是停在第四个动作,
也就是从第一到第四个阀需要连续打开,
一个电磁阀24/16=1.5A电流
1.5X4=6A,24X6=144W,
差不多接近变压器满载了,
也可能满载压降导致击穿024.

第一台机换了BK350很稳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技术说好像都是停在第四个动作,
也就是从第一到第四个阀需要连续打开,
一个电磁阀24/16=1.5A电流
1.5X4=6A,24X6=144W,
差不多接近变压器满载了,
也可能满载压降导致击穿024.

第一台机换了BK350很稳当。

判断有没有压降,万用表量一下不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技术说好像都是停在第四个动作,
也就是从第一到第四个阀需要连续打开,
一个电磁阀24/16=1.5A电流
1.5X4=6A,24X6=144W,
差不多接近变压器满载了,
也可能满载压降导致击穿024.

第一台机换了BK350很稳当。

当时又是这么说的:
今天上午,又反应一台机器,其中两个动作的
LU024击穿,自己已经更换了好几块板,
只要开机,按任意一个动作,
会导致其中固定两个动作LU024击穿.

判断有没有压降,万用表量一下不就清楚了

所以还要再看看情况究竟如何

谢谢大家

网友E:
给你说吧,你把全部的线圈换新就好了,这个是某一个线圈存在间接性短路

网友F:
楼主搞定了没,线圈这玩意有时候是挺麻烦的,我这里有台设备也是,后来在线圈的上端加的保险丝,不过用的是220的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搞定了没,线圈这玩意有时候是挺麻烦的,我这里有台设备也是,后来在线圈的上端加的保险丝,不过用的是220的电磁阀
输出换的开关电源
两天没有打电话过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搞定了没,线圈这玩意有时候是挺麻烦的,我这里有台设备也是,后来在线圈的上端加的保险丝,不过用的是220的电磁阀
输出换的开关电源
两天没有打电话过来了
我们这的DC4v液压电磁阀,都是用好的开关电源驱动的

楼主:
VGS电压可能太高了,栅极驱动电阻换大一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