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rogrammer软件支持NX1P2型号的PLC吗?

楼主(2025-09-02):
网上查资料得知欧姆龙NX1P2型号的PLC编程软件主要有CX-Programmer和Sysmac Studio两款,因为电脑操作系统低不支持Sysmac Studio,只能使用CX-Programmer软件,已经用自带的升级软件把CX-Programmer升到了9.86版本,但是按照网上的操作步骤,在创建新项目中确找不到(NX1P2)项,是不是中间有什么遗漏呢?另外,跪求大佬告知把NX1P2程序用CX-Programmer上传到电脑的步骤。

网友A:
Sysmac Studio
nx用这个软件
很多版本的 1.56 1.6几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用Sysmac Studio啊大佬,可惜电脑档次低安装不了。

网友B:
NX\NJ用这个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用Sysmac Studio啊大佬,可惜电脑档次低安装不了。
理论上可以安装的,4核8G,问题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用Sysmac Studio啊大佬,可惜电脑档次低安装不了。
跑得慢一点,问题不大。

网友E:
win7能用,注意尽可能关闭无关软件,与cxp系统安装在一个文件夹路径,避免升级时错位影响使用
为啥不清楚,反正有一次升级cxp后,它不能用了

网友A:
现在的电脑 不搞个16G内存,慢是正常的
很多软件32G内存也看不出来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