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3):
output AC0-380V  253/304A 0-500HZ
各位大神.意思是风机水泵负载能带304A,通用负载能带256A吗?我看别的变频器一般就会标注一个最大输出多少A.杂牌变频器这么良心吗?最大能带304A?

楼主:
德弗变频器的输出电流

。蓝海华腾重载型的输出电流

网友A:
160P对应的轻载160kW,常规的风机水泵输出端额定连续运行304A,应该是这个意思,这里面没有写最大电流能到多少持续多长时间。

网友B:
选择不同的电缆对电流输出影响怎么样?电缆的性价比如何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P对应的轻载160kW,常规的风机水泵输出端额定连续运行304A,应该是这个意思,这里面没有写最大电流能到多少持续多长时间。
我想着杂牌变频器应该没这么良心。毕竟蓝海华腾132的重载也才253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缆粗不发热,对变频器电机都好。不积热。但也要考虑经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