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3):
XY轴插补画圆,速度慢的时候正常,速度快的时候会变形

可能原因:

驱动器跟随性较差导致

解决方法:

1.通过示波器去抓取dpos(命令位置)和mpos(反馈),看轨迹规划和反馈是否正常;

2.如果规划是正确的,反馈的由于速度提升导致的跟随效果变差,调整驱动器参数,惯量比,提高同步性能;

3.检查控制器的轴参数,如脉冲当量、速度、加减速度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