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4):
拆了一台旧的XDM-60T4打算用来玩玩,把程序输入好以后,发现基本起保停都不行

监控的这个报警,匿名地址是个啥也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原因,在地址管理里配置了1000个匿名地址也无法正常运行,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这个PLC有问题

另外就是一但程序有动作,监控通讯就会断,提示配置已停止服务

楼主:
按道理X0接通之后就会自锁,但是实际运行是X0断掉,Y4也断掉

如果单独把这一行独立输进PLC运行,又可以自锁。

网友A:
你这都用上流程指令了,哪还是基本的起保停

先清空内存,再测试一个简单的起停看看,就一行指令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都用上流程指令了,哪还是基本的起保停

先清空内存,再测试一个简单的起停看看,就一行指令那种

我就是测了一行,是可以的,但是在流程内就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请教一下,这个匿名地址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请教一下,这个匿名地址是什么意思?

我也搞不懂,具体你看手册吧

网友B:
S21≠1,流程内的程序不执行的,匿名地址是用来给自定义变量分配地址的,参考三菱FX3U,FX5U的地址分配

楼主:
3个问题全部已解决。

1.掉通讯问题,换了个新PLC,没有任何问题,说明这个老东西有可能通讯接口接触不良或者其他原因。

2.匿名地址,查阅手册,了解个大概,ST语言估计用的上,这种纯梯形图编程的小项目用不着,我把原来的自定义变量删掉就可以了。

3.流程内无法正常运行的原因是我编程的时候把手动放在流程外直接通过辅助M断开,造成了流程内与流程外双线圈。把手动程序也编入流程内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