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压电流波形实测

楼主(2025-09-05):
最近维修一台变频器,低频打嗝儿,电机在最后几赫兹时候震荡一下,用示波器观察,最后发现震荡,通过调整抑制因子参数后,电机不打嗝儿,也顺便把变频器实测电压电流波形分享一下

网友A:
绿色是输出电压吗 ?
黄色是驱动波形吗 ?
驱动波形是上桥的管子的驱动波形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是方波那个是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形,类似于正弦波是电动机的电流波形,我对两个波形进行了监测,驱动看不到的,我没有采集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