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出相邻值

楼主(2025-09-06):
大家有没有做过取指定值的相邻值,有没有在一堆数值里面找出,使用简单的指令。

网友A:
不要想着啥都有指令,你这个用FOR之类的很好写,

网友B:
使用到的指令不复杂,应该要用到减法、变址、比较、循环、传送

但要组合起来达到效果,得花点精力了

网友C:
先把你用的PLC详细品牌及型号说清楚;

网友D:
啥叫相邻值?

网友E:
问题不清楚,最后费力不讨好~要不到钱
请先说明啥叫相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