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6):
大神好,我想请教一个关于设备控制系统恢复的项目,希望能得到指点。

【基本情况】
我们这边有两台同型号的压茶机:

· A 机器(完好机):运行正常,控制面板(触摸屏/HMI)和所有线路都完好;
· B 机器(故障机):控制面板(包括触摸屏及连接线)之前被整体拆走了,现在只剩下机身和基本电路。

老板希望我把这台 B 机器恢复使用。

【我的情况】
我不是自动化相关专业出身,技术能力比较有限,但目前已经尽量把 A 机器的工作流程和功能逻辑整理了出来,还画了示意图供您参考。

【希望咨询的核心问题】

1. 可行性评估:根据我提供的功能说明,是否可以通过重新开发控制系统(单片机程序 + 新触摸屏)让 B 机器恢复正常?
2. 难度与工作量:这个项目的复杂程度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借助 A 机快速复刻,还是几乎得从头开发?
3. 需要您协助的部分:如果可行的话,不知是否方便请您:
  · 根据功能描述帮忙编写控制程序;
  · 可能需要一些简单的远程指导(比如程序烧录、接线确认等)。
4. 大致报价:能否请您根据经验提供一个初步的费用范围?

我这边有完整的 A 机器作为参考,如果您需要查看原控制系统程序(如未加密)或拍摄具体细节的照片,我都可以尽量配合。

盼复,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先上传个机器运行的视频

然后提供具体的地址与预期的价格

看看有没有人上门搞定

网友B:
如果简单控制,除了边沿信号处理有点麻烦,其他的直接用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计数器,电路串串估计也能用

网友C:
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计数器

如果真的是这样,你花100块买个山寨三菱FX控制板,后期各种硬件成本,人工成本要节约很多。

网友D:
有样机复原绝对是没问题的,但是远程太麻烦了

网友E:
没视频,说个工作过程,要求都是可以大概估摸的。照着葫芦画瓢吗

网友F:
如果有视频的话,就好办,就看舍不舍得花钱

网友G:
压茶机,应该是南方
资源就是茶,方案出来,你买硬件设施,劳务费就用各种茶数十斤相抵~绝对不坐蜡

网友H:
先说说遇算是多少?

网友I:
我可以帮你看看,要等我下班时间,QQ576823498

网友J:
就近找个合适的搞自动化的去看看比较好。设备是否完全一样也不确定

网友K:
看下正常机的电柜和HMI画面呢

网友L:
有样机就好办,在平台请位懂行的肯定能解决,发个位置,就近请个师傅。

网友M(2026-02-12):
把正常工作过程拍个视频,可以帮你用任何PLC完成这个工作,
当然,如果不限时间,也可以用单片机开发。只是从成本高点。

网友N:
在什么位置?
我在茯茶干过些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