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7):
昆仑通泰+微妙ISD300伺服(自带PLC)+485模块4~20MA

由于PLC不熟,类似三菱

做个定量加油泵,485模块采集加油压力。
定量泵用高压轴塞泵,压力大约10~30公斤

定量采用伺服脉冲数计量。

微妙ISD300伺服(自带PLC)有485口
现在屏做主站,微妙ISD300伺服(自带PLC)做从站,485模拟量模块做从站。
但是485模拟量模块的数据怎么传给微妙ISD300伺服(自带PLC)呢?
纯新手,希望大师们耽搁时间解疑。谢谢

所有到东西都买2手,图便宜。自己用

网友A:
但是485模拟量模块的数据怎么传给微妙ISD300伺服(自带PLC)呢?

你这个屏是主站,伺服(1#站)与模块(2#站)是从站

一般触摸屏都有数据传输功能,直接把2#站的数据传给1#站就行了

楼主(2025-11-15):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佬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