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7):
我现在用丹弗斯FC-051变频器外接了一个电位器调速度,但是现在这个电机不转啊,我把这个3一15参数设了这个21,ICP电位计调速,不是正确的吗

网友A:
接线是否正确?

参数设置对不对?

网友B:
在频率来源参数中,至少一个选模拟量控制就可以了,你外接定位器,就是改变模拟量的电压,还要注意模拟量的输入选择拨码(电压OR电流)

网友C:
3-15应该选1或者2,模拟输入端子

网友D:
3-15=21,LCP电位计指的是面板的电位机,外接电位计接53,3-15=1

楼主:
谢谢各位师,搞定了,原来是同事把电位器线接反了,中心抽头必须接53,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是否正确?

参数设置对不对?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