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各位师傅看一下我同事接的电机线,是不是错了?

楼主(2025-09-07):
刚才同事接了一个电机线,我跟同事理论了一番,这样接肯定转不起来。因为变频器三相输出的是220,所以电机要采用三角形接法。而我同事却接成“星”形接法,怎么劝他都不听!他说的他是对的,肯请各位师傅给评评理

网友A:
电机名签都不舍的拍一个?

网友B:
可以转的,只是没力,电流达不到。这都不懂,不是个合格的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名签都不舍的拍一个?
不好意思,已经上传了/谢谢提醒我

网友C:
可以转的,力矩比较小

网友D:
变频很快就会报警

网友E:
具体要看负载情况,轻载有可能正常,重载的话会报过流

网友F:
转动还是可以的,只是没力,如果负载轻也能正常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变频很快就会报警
报什么警?明明开完电流也达不到额定值的

网友G:
同事之间不要争论谁对谁错,只确认谁负责就行。谁负责谁干

网友H:
转动无力而已,先用着,不行再改。人教人教不会的,让事教人。

网友I:
三相异步电动机接法是星型启动,三角运行,这是电工最基本常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三相异步电动机接法是星型启动,三角运行,这是电工最基本常识。

不知道你这个最基本常识是从哪来学来的。

网友J:
380v y 接线正确 230v y 错误

网友G:
10楼都给支招了,还再这里嚷嚷,没见楼主都说了,那接线的大师都不听,你说的再对在正确人家就是不用你说的。还是那句话谁负责谁上

网友K:
空载或轻载时电机会很正常的运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三相异步电动机接法是星型启动,三角运行,这是电工最基本常识。

不知道你这个最基本常识是从哪来学来的。
他不结合实际硬套,这个知识在对的场合是对的
楼主犯了类似错误

网友A:
楼主的补充图经过处理还是能看出来

电机供电220V~△接,380V~Y接,变频器模式VPWM
使用变频器,应该是单相电机,输出0-400V

如果辨析没错的话,楼主你还认为同事接线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补充图经过处理还是能看出来

电机供电220V~△接,380V~Y接,变频器模式VPWM
使用变频器,应该是单相电机,输出0-400V

如果辨析没错的话,楼主你还认为同事接线错了?

变频器写的输出电压是 0-输入电压,而输入电压是200-240

网友A:
楼主,抱歉,你是对的~图片处理后看清楚,变频器是220输出,频率最后4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抱歉,你是对的~图片处理后看清楚,变频器是220输出,频率最后400Hz
谢谢师傅,图片怎么处理的那么清楚,能不能赐教处理方法?谢谢您

网友L:
回复 楼主:
有软件就可以处理。好像微信里面就可以,或者手机相册里面也可以

网友M:
工厂很多都这样,修了再坏,坏了再修。先能用再说

网友A:
回复 楼主:
手机图片里有编辑~调整亮度,对比度,等达到满意就存盘
电脑更简单
微信,AI 没用过

网友N:
装上不报警,能用能干活就行,别耽误生产。坏了再想办法解决

网友O:
你别小看人了,能把单佛斯变频器弄转的人肯定是高手,你闭嘴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