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变频坏突然间开不起来了,临时用一台丹弗斯FC-051变频器应急,大家看我的接线

楼主(2025-09-07):
由于突然变频器烧坏了,不重要,仅是一个输送带而已,所以我就临时用了其他型号变频器代替,启停就用一个转换开关给它作为变频器的启停,然后这个5一10参数端子18,设为8默认值,启停,大家看可行吗?

网友A:
可以的,很少启停,可以用面板控制,开关都不用接

网友B:
一般用默认的端子启动就可以。缺省值

网友C:
丹佛斯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丹佛斯变频器?
对,FC一051

网友D:
端子启停 电位器调速的
变频器的基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