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7):
客户的负载是100kw的电炉丝。用于融铝浆水制作铝制品。客户需要软启软停,能够自动4-20ma模拟量控制固态继电器降压降流。以前客户用的移向式控制器驱动随机式固态继电器,容易烧随机式固态继电器。效果不好。另外150a的工作电流(客户说有偶尔电流能达到200a)用多大的固态继电器模块才耐用,我打算用600a的固态继电器模块。各位有经验的说说。谢谢。

说明书上传不了,截的图

网友A:
这样的事你可以直接找淘宝客服,把你的要求告诉他们,人家会给你选型的。

网友B:
你这个直接用大功率的调功器就可以,这个里面各种保护都有,不用自己组装

楼主(2025-11-23):
这种周波控制器控制固态继电器。是光耦隔离的,负载短路之后,只是烧固态继电器。而不会烧控制电路。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