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8):
如何设置硬限位?(硬限位设置的指令和方法)

设置指令:
FWD_IN:映射正限位输入
REV_IN:映射负限位输入

设置方法:

方法一:通过basic指令设置。

'选择需要设置的轴
BASE(0,1,2,3)
'把IN 6,7,8,9设置为轴0,1,2,3的正向硬限位信号
FWD_IN=6,7,8,9
'根据实际接的限位传感器确定是否需要反转,可通过轴处于非限位处信号没反转
'看周状态是否为30H(正负限位报警),是则需要反转,不是则不需要反转,大部分情况需要反转
INVERT_IN(6,ON)
INVERT_IN(7,ON)
INVERT_IN(8,ON)
INVERT_IN(9,ON)

方法二:在RTSys软件的“轴参数”窗口设置。

方法三:在RTSys软件的“轴配置”进行正负限位的映射和反转。

方法四:总线驱动器上接的正负限位信号,需要使用带驱动器IO输入($60fd)的PDO列表,再通过DRIVE_IO进行驱动器IO映射,最后通过FWD_IN,REV_IN设置正负限位。

网友A:
你这最多属于半硬限位~软硬结合
真正的硬限位应该是限位开关直接断开驱动电机动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要看所处的环境了。我们说的软、硬限位,是在控制器的开发环境下的表述。您表达的这种是整机环境类似“急停”的效果。两种功能侧重不同。
无论如何,能为设备的安全保驾护航,就有它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