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8):
U相IGBT烧毁。初步检查发现控制板有另一个问题——所有下桥臂的晶体管(六脉冲桥)都坏了。
IGBT缓冲板也坏了。
控制板:修复后,在示波器上测得的六脉冲波形正常,静态和动态关断电压也很好。
IGBT缓冲板:我修复了三块IGBT缓冲板,并将R1电阻替换为2.2欧姆/2W的电阻(因为当时我没有3W的电阻,制造商指定R1为3W)。所有其他组件都已更换为合适的组件。
我在我的修理店里以40安培的电流运行机器,机器运行正常。
工厂工作人员来取机器(我没有和他们一起去)。
安装后,他们让机器满载运行了大约1小时,休息后再次启动,变频器在运行时立即爆炸了。这是我听他们说的。
重新检查机器后,我发现直流母线和U相的母线有轻微变形。IGBT的U相和V相损坏,但相应IGBT引脚上的DC+和DC-触点没有变形。
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请帮帮我,给我一些关于控制板+IGBT缓冲板维修流程的建议和意见!

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在修理店运行,负载不足以测试大型变频器,有没有更准确的检查方法?
我衷心感谢所有老师和经验丰富的专家给我的建议和指导,帮助我每天进步。我非常感激。

网友A:
这个突然爆炸的原因很多,主要分析有这样几种可能:
1.驱动电路仍然存在故障,驱动能力(电流)不足,IGBT开关损耗大,发热严重,在满载情况下最后击穿引起炸毁;

2.元器件本身性能不好,如果是二手模块是否测试过耐压,我是遇到过模块性能本身不好修好又炸的;

3.吸收电容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吸收不好,模块承受反向耐压高,功耗高;

4.其他意外情况引起,如电机外部有短路,恶性匝间短路,对地短路,机器内部进入了啥异物引起爆炸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分析觉得非常好,第三种情况是不可能性比较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情况 1: "控制电流的能力不足" 你能说得更具体些吗?
情况 2: 你能告诉我,在将模块安装到电路板之前,如何检查其耐压吗?(目前我用指针式万用表,并通过测量G极的充放电来检查。)
情况 3: 你提到的“吸收电容”是指每个IGBT的DC+和DC-之间的均衡电容吗?
我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它们让我每天都能有所进步。

网友C:
查看一下波形是否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6条脉搏波形全部一致,未见异常。

网友D:
还是得测一下驱动电路的带载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能给我具体的指示吗?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模块耐压检测挺重要,网上有耐压监测仪,把模块独立拆出来,然后短接GE,测试仪正夹在C上,测试仪负夹在E上,1200V模块选择1500V电压,然后按下测试,仪器很快就能测出该管子实际耐压值,这个很重要,至少模块耐压要跟标称值差距很少才行,差多了注意别用了;然后驱动电路,除了输出波形正常,还要测试驱动的输出电流,G串联一个10-30欧功率大一些的电阻,然后串联到交流电流输入端,大功率机器一般驱动电流得上100mA,或者更大,各路驱动电流要基本一致,某一路太大或者太小都是异常,经过对驱动电流的检测没问题以后,装机再炸的概率就小很多了,试机都更放心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然后驱动电路,除了输出波形正常,还要测试驱动的输出电流,G串联一个10-30欧功率大一些的电阻,然后串联到交流电流输入端,大功率机器一般驱动电流得上100mA,或者更大,各路驱动电流要基本一致,某一路太大或者太小都是异常,经过对驱动电流的检测没问题以后,装机再炸的概率就小很多了,试机都更放心一些表情"
老师,能不能更清楚地分享一下这个方法?我还不知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