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倒相序

楼主(2025-09-09):
记得之前倒下口不管用,这次怎么管用了呢?

网友A:
到进线不管用,到出线可以

因为变频器是先把交流整流成直流,然后再变成交流的。

所以前面的进线交流怎样到都没用,因为最后都整流成直流了。

网友B:
那是记反了,进相序随便,出相序管用。

网友C:
有的变频器可以直接修改参数,不需要改线了

网友D:
倒电机线管用

网友E:
有的变频器控制面板上不是有这个按钮,按一下就可以改变转向的嘛

网友F:
施耐德有导相功能

网友G:
设置OK,使用正反转控制信号~不用动线

网友H:
输入三相整流成直流电了,所以相序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I:
交-直-交变换,所以倒进线等于没有倒,倒出线如果不起作用的话(出线直联电机),那这个电机就没法反向旋转。

网友J:
有的变频输入和输出位置正好是反的,倒线只能倒UVW,这个是到电机的

网友K:
电机反正的话,一般将输出UVW相续随便倒换两根就可以。有一些机器内是有参数可以修改方向的。

网友L:
部分变频器是支持通过参数设置调整输出相序的。。

网友M:
设置一下转向就可以了

网友N:
只能 倒电机线, 或通过定义正反转信号输入端功能来实现。

网友O:
变频器出口的三相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记反了,进相序随便,出相序管用。
确实如此,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P:
我也经常记错,倒了进线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Q:
引用 网友E:
有的变频器控制面板上不是有这个按钮,按一下就可以改变转向的嘛
但不具有记忆功能,下次启动运行不会改变。

网友R:
变频器倒输入端RST或L1L2L3肯定不管用,倒输出UVW肯定反转。但伺服电机不能通过倒UVW实现反转。

网友S:
一定是变频器出线倒相续,出线和电机接点是一个点!

网友T:
变频电机反转只能调整电机接线相序,调整进线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带有工频/变频运行模式的电机更要注意,否则有可能出现工频、变频方向不一致的情况。如果工频变频都反转,倒换电机接线!变频反转工频正转,倒电机接线,倒电源进线!变频正转,工频反转,倒电源进线!

网友U: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变频器最基本的功能吧

网友V:
换输出口相序

网友W:
改输出侧。或是有的变频器有相序功能。

网友N:
这个倒相序的话,还是得倒变频器的输出侧 ,以前因为这个困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