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这个电容容量和耐压是多少,怎么看?

楼主(2025-09-09):
请教各位大佬,这个电容容量和耐压是多少,怎么看?

网友A:
450V,22UF.我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容量肯定不是22UF,我测了另外一个是90UF左右,就是不知道这个标识怎么看

网友B:
找样本,然后测量尺寸,根据尺寸推测容量和耐压

网友C:
小日子这玩意真不好找,翻了半天没翻明白。这种应该是三菱机器上用的,见过

网友D:
在哪个板拆的,基本就可以估算耐压,根据体积就可以估算出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教下,体积怎么估算容量,有啥公式吗

网友E:
三菱定制的,看样子估计400V,100UF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