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9):
求助下,有三菱PLC与三菱变D700变频器做485通迅时,读出频率的地址是多少,变频器需要做什么设置,我用台达有成功通信,但三菱变频器连不上

网友A:
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做MODBUS-RTU通信时通信参数设置一览表

首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依次设置如下参数:(先设定P79为4,然后再将Pr.CL设置为1即可恢复出厂设置)

P160:设置为0

P77:设置为2

P79:设置为2
P340:设置为1

P338:设置为0
P339:设置为0
P551:设置为9999

P117:设置为1,
P118:设置为96
P120:设置为2
P122:设置为9999
P343:设置为0
P502:设置为0
P549:设置为1

设置好上述参数后,断电再上电,设置的参数才会有效

变频器通信参数:
1、数据位:8位
2、校验方式:偶校验
3、停止位:1位
4、波特率:9600bps
5、通信协议:Modbus RTU
6、变频器站号:1

网友A:
寄存器地址:

楼主:
上面都设定好后用ADPRW H1 H3 K200 K1 D530 M103T和ADPRW H1 H6 K13 K1 D525 M125能不能读写D700的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都设定好后用ADPRW H1 H3 K200 K1 D530 M103T和ADPRW H1 H6 K13 K1 D525 M125能不能读写D700的频率
读频率的地址都发给你了啊!十六进制00c8

网友B(2025-11-14):
回复 网友A:
你这分配表能不能发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