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9):
一台AVT58HD16N4变频器上电预充电接触器瞬间吸合又断开,报CrF,是什么问题,直流母线电压没问题,要查哪些地方呢,请大师指点维修思路。另哪位有该变频器的电路图,麻烦提供一份给我,谢谢!邮箱:wskcb@163.com

网友A:
充电接触器反馈的触点检查过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头没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头没问题呢
顺着触头信号往后面查

网友B(2025-10-09):
应该辅助电源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