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数控切割机闪屏(20250910)

楼主(2025-09-10):
切割不多久就不动了,屏幕就一闪一闪的,关机一段时间,重开机又可以用一下,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估计屏电路损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B:
是不是背光不行了,还是赶紧找备件吧

网友C:
先看电源稳定不?

网友D:
时间久了 有些硬件寿命差不多到了

网友E:
应该是控制器内部电源部分某个电解电容的问题。

网友F:
一个是机器干扰大原因会导致,再一个就是触摸屏有元器件老化了。

楼主:
开关电源灯一闪一闪的,5v的电压只有2V了,买了电源试一下

网友G:
楼主换了电源怎么样?,是电源问题还是外部问题?

网友H:
先换电源试试

网友I:
开关电源老化了么?

网友J:
开关电源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