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0):
一、现象
1、全车运行,中控触摸屏调整定子速度低于75%时,运行正常;锭子速度上调超过75%时,细纱机中部发出一声似为放气声响,电机停机。
2、停车报警后,查中控触摸屏,报锭子变频器停车故障,及重启提示;
3、查变频器,报警OPT BUS FAULT(总线通讯卡故障);
4、单独运行锭子电机,情况相同。
二、检测
1、更换正常变频器的CPU板、备用锭子变频器、备用BUS总线通讯卡若干,无效;
2、测试变频器输出电流、电压,平衡、稳定;
3、观察锭子电机,温度、噪音正常;
4、观察中控触摸屏调整锭子转速时,锭子电机转速60%-74%时,电流基本维持26A-28A,三相输出电压260-308VAC,转速970-1230转/分;
5、最后,测试变频器输入电源电压,发现缺相!检查电源熔断器,发现确实一相熔断体熔断!原来,变频器在缺相运行!
6、并且,这个熔断器熔断体装反了!熔断体熔断后,舌头不能伸出,未能触及熔断器检测微动开关,致使即使熔断体熔断也未能触发中控触摸屏报熔断体熔断的警告!
三、教训
1、受变频器报警提示OPT BUS FAULT的影响,一直围绕变频器进行检测。。。逻辑、道理何在一?
2、熔断体装错,使得中控触摸屏未能及时报出熔断体故障的报警提示(本来系统PLC是具有熔断器状态检测功能的);
3、以为西威ADV200具有缺相检测!
4、没有测试输入电源电压!
5、没有动态测试母线电压!(这里也有个疑问:西威ADV200变频器是具有母线电压检测的。缺相运行自动停车,一定是母线电压过低报警引发,但实际试车几次,变频器竟然没有任何一条报警信息提示UNDER VOLTAGE!。。。逻辑、道理何在二?)

控制柜及锭子变频器:

锭子西威ADV200变频器面板:

锭子变频器报警信息提示为通讯BUS卡故障:

锭子变频器输入电源熔断器:

锭子变频器输入电源熔断器熔断体熔断:

网友A:
去年的时候,意大利萨维奥倍捻机,用的安川T1000变频器,37KW

龙带上有个编码器反馈到安川运动控制器的,系统只报速度不对,检查编码器

后面是无意中去测量了输入电压,才发现缺了一相

当时第一反应,既然变频器不报警

后来找了类似型号(T1000应该是不在国内销售的,官网没有,只有T1000V)说明书看,

原来输入缺相报警是要设置的

网友B:
原来如此,我说变频器怎么没有缺相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的时候,意大利萨维奥倍捻机,用的安川T1000变频器,37KW

龙带上有个编码器反馈到安川运动控制器的,系统只报速度不对,检查编码器

后面是无意中去测量了输入电压,才发现缺了一相

当时第一反应,既然变频器不报警

后来找了类似型号(T1000应该是不在国内销售的,官网没有,只有T1000V)说明书看,

原来输入缺相报警是要设置的

特意查了一下西威ADV200变频器的手册,在报警条目中,没有找到缺相报警。看来,ADV200确实不具有缺相检测报警的功能。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这个环锭细纱机的PLC控制中,特意设置了锭子变频器输入电源的熔断器状态检测,一旦熔断器的熔断体断路,立即触发PLC停车并报告中控触摸屏。可惜,电工把熔断体上反了,无异于人为取消了PLC的熔断体检测功能,屏蔽了PLC的缺相检测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的时候,意大利萨维奥倍捻机,用的安川T1000变频器,37KW

龙带上有个编码器反馈到安川运动控制器的,系统只报速度不对,检查编码器

后面是无意中去测量了输入电压,才发现缺了一相

当时第一反应,既然变频器不报警

后来找了类似型号(T1000应该是不在国内销售的,官网没有,只有T1000V)说明书看,

原来输入缺相报警是要设置的

特意查了一下西威ADV200变频器的手册,在报警条目中,没有找到缺相报警。看来,ADV200确实不具有缺相检测报警的功能。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这个环锭细纱机的PLC控制中,特意设置了锭子变频器输入电源的熔断器状态检测,一旦熔断器的熔断体断路,立即触发PLC停车并报告中控触摸屏。可惜,电工把熔断体上反了,无异于人为取消了PLC的熔断体检测功能,屏蔽了PLC的缺相检测功能。

熔断体弹针:

锭子变频器输入电源熔断器熔断体熔断检测信号线14/1264:

楼主:
ADV200变频器具有母线欠电压报警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V200变频器具有母线欠电压报警功能:

是不是也像安川一样,需要设置才会报警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熔断器设计的好,还带有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