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机顶盒坏了 不能遥控了

楼主(2025-09-10):
求救来了
牌子是迪优美特网络机顶盒,前几天电源开关坏了,换了自锁按键开关,结果不能遥控了,开始怀疑遥控器坏了,结果是好的。
手机投屏是正常的,初步判断是红外线接收头坏了,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哪个是红外接收头,现在只能投屏看电视了
迪优美特网络机顶盒
红外接收头没找到
反面也没有,
红外接收头应该比较大,一般是三个脚的分立元件

网友A:
是不是开关过去的第二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对,那是后面,是个AV插孔
遥控器是好的,

楼主:
2019年买的,当时花了189元

楼主:
现在只能手机投屏了,手机遥控器也不能用了
投屏的电视剧
用了6年的遥控器,

网友A:
看看外壳的正面,就是平时正对遥控器的那面,应该有透光的地方

网友B:
有没有可能遥控器不是红外的。。?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遥控器,如果你的遥控是红外发射,接受就肯定有接受管,对一下你的接受窗就应该有接受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19年买的,当时花了189元
不是写着蓝牙吗?

网友E:
上边写语音版的估计是蓝牙遥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绝对是红外遥控,我是小米手机,平时也能遥控机顶盒,现在也遥控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蓝牙功能,从没用过,平时都是手机遥控或遥控器遥控。
百思不得其解,我也算是业余家电维修工,做电工30年 电子技术也算还可以,也懂Protel 99 SE设计电路图,现在眼神不太行了,贴片原件拆不了,红外接收头应该是分立元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四面都是一样透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用力过猛把分立元件的接收头挂掉了,因为在拆电源开关时有点难度 有7个焊点,背面三个是外壳接地的焊点,我先是用尖嘴钳钳掉的,再一点点拆,可能是用力过猛把接收头弄掉了,但电路板上没有扯掉的痕迹呀,就是掉了也会在桌子上。
我昨天在闲鱼下单15元买了二手迪优美特机顶盒,等到了拆开看看。
其实,再怎么用力也不会把红外接收头弄掉而不知道,根本不符合逻辑

哪个位置是接收头位置?现在有没有贴片红外接收头?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贴片的

网友F:
看看红圈的地方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大的贴片 我还看不见

网友G:
蓝牙模的,先重新配对,不行再换接收模块

网友E: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拆卸的时候把红外碰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是对的,果然,这个位置就是4脚贴片红外接收头,贴片焊不了,去买分立接收头了,当时拆开关的时候,用力过猛,碰掉了。
谢谢各位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太对了,果然,这个位置就是4脚贴片红外接收头,贴片焊不了,去买分立接收头了,当时拆开关的时候,用力过猛,碰掉了,我老了。
谢谢各位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找到原因了当时拆开关的时候,用力过猛,碰掉了,应该是个4脚贴片接收头(推断),  贴片焊不了,去买分立接收头了,我老了。注册本论坛有18年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
四脚红外接收头

网友H:
学习了,第一次见四角贴片遥控接收头

网友I:
会不会本来是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I:
终于修好了,花了3.4元买了9个红外接收头,三个脚全部不对,弄了半天,焊了多次终于焊好了,还好,没有浪费。

2脚排第一,1脚排第三,3脚排第二
脚很硬

排好了
终于焊好了,
电视机也能遥控了。

楼主:
告诉大家一件事,我这个机顶盒是假的,标称是安卓8.1 4G+32G 实际是1G+8G的盒子,也不是迪优美特牌子,花了189元买了个假货,骗了我6年。用了好几个软件都没检测出来,最后用英文版的才原形毕露
1G

网友I:
造假第一。

网友J:
哈哈,189用了五六年,也值了,我家里的天锅,已经换了3个了!去年电视坏了,都不看电视!

楼主:
回复 网友J:
现在看电视的少了,但电视机还是要的,有时看大片效果好,那种地动山摇的片子,我一般手机优酷投屏看电视剧,有时也能找到好片子,

网友F:
祝贺你又省了189元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买了外贸盒x96Q pro+ 安卓14 内存4+64 千兆网口,在马云的二手市场买的。

网友K:
有可能蓝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买了两个盒子,都退了,现在买盒子最低要求要4+64G
外贸盒子x96Q pro+退了
当贝盒子H5 pro 退了
现在买了天猫魔盒magic 2 明天到货,下午这次不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