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0):
1.设置串口数量;

2.在配置文件中设置port口编号对应的串口编号,在RT文件夹中找到配置文件后打开。

3.打开文件后修改comport,左边为port口,右边为对应的com口;

例如:如图为port口对应com0,port口对应com1,保存修改,关闭RT软件重新打开,可以正常启动就是串口已成功打开。

以下情况表示串口打开失败,切记要在设备管理器中确认进行通信的串口的编号;

4.连接RTSys/ZDevelop在线命令输入:?*port,可以查看各个port口的通讯协议类型,确认port口是否为com类型;

5.查看串口属性,找到端口设置可以修改串口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