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0):
客户的一台机器没使用断电了三个月左右,今天开机。触摸屏会报伺服故障。伺服是两台三菱的mr-j-100a的伺服。客户让电工检查无果。我到达现场发现触摸屏确实有伺服报警。但伺服并没有报警输出,plc的X20 X22.是两台伺服的报警输出,plc的X20,X22 用万用表测量没有信号输入。有时开机plc会报错,error 闪亮。有时开机plc不报错。触摸屏控制其他的功能也没问题。比如控制变频器启动没问题。台达的没遇到过,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估计plc程序丢失了

网友B:
1,PLC报错,RUN也没亮,首先怀疑PLC程序不在了或者本地硬件问题,鉴于你视频状态,建议联机看看。

2,伺服如果还报错,你万用表测量没有,建议写程序,比如你的X20/X22 上升沿给寄存器计数,在线监控一下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LC报错,RUN也没亮,首先怀疑PLC程序不在了或者本地硬件问题,鉴于你视频状态,建议联机看看。

2,伺服如果还报错,你万用表测量没有,建议写程序,比如你的X20/X22 上升沿给寄存器计数,在线监控一下就OK。
程序在的,有些时候不报错。某些通过plc的功能可以实现和输出。
伺服过几天再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plc程序丢失了
程序应该没丢,有时候断电重启。plc某些输出功能还有

网友C:
PLC都没运行,用电脑连上看一下;

网友D:
你的运行灯都没亮
台达的,不用看了,你直接找厂家发一个有程序的PLC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运行灯都没亮
台达的,不用看了,你直接找厂家发一个有程序的PLC给你
厂家已经倒闭了,有的时候运行灯可以点亮。部分plc的功能可以实现。不是每次都报错

网友A:
程序没丢 趁着好的时候连接电脑看看情况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这个状态还可以挽救一下,试一下把全部的外接全部断开,看能不能点亮运行灯,如果运行亮就是外部问题,如果不亮,就是PLC问题,能把程序读出来就把程序写到新PLC上去,就基本可以解决问题
台达的PLC不运行的,基本就是死翘翘的,很多连通讯都通讯不上
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个状态还可以挽救一下,试一下把全部的外接全部断开,看能不能点亮运行灯,如果运行亮就是外部问题,如果不亮,就是PLC问题,能把程序读出来就把程序写到新PLC上去,就基本可以解决问题
台达的PLC不运行的,基本就是死翘翘的,很多连通讯都通讯不上
祝你好运
重启一下就不再报错,运行灯就能点亮,输出就也有。有密码,联系了个师傅在搞

网友A:
还算发现毛病及时,没有彻底废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PLC都报错了还怎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