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3伺服显示

楼主(2025-09-11):
两个伺服待机时分别显示0 8 。有时候会显示0.00001.这是什么含义。谢谢大神

网友A:
先查一下参数,待机时显示的内容是什么

楼主:
查了一下 ,是反馈脉冲累计。但有时会显示0.00001是啥意思?查不到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是不是看错了,总共才5位

网友B:
楼主大概率看错了,数码管一个就5个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