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5-09-11):
貌似PLC输出接的继电器模组吗?

网友A:
看着像是光电隔离模块

网友B:
不是继电器,是晶体管模组,也有可能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PLC的放大板?

网友D:
光电隔离的放大板

网友E:
光电隔离模块

网友F:
就是个隔离模组

网友G:
我看到第一反应是继电器模组,但没看到线圈

网友H:
类似PLC晶体管输出电路。

网友I:
光耦模组 ,把信号 隔离放大的

网友J:
就是光耦,如果集合在一起,就是集成光耦
这图只是个原理图,是隔离用,根据需要可以是光耦?~见过直接上DC24V光耦?是继电器?~线圈在哪里?
QS代表什么?~编号看不懂

网友K:
是光耦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貌似PLC输出接的继电器模组吗?
画这个图的家伙就完全不懂电子电路。
或者手上的图库就是这么样,
完全不理图库内的画法,但求接对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