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1):
是给一台设备上写的一个控制程序,是用的西门子200,工况是两台设备进料信号用接近开关做采集的。。两台信号大约每一秒有一个开关量信号,用来判断是否同步。。要求同步误差在一秒内。出现不同步时报警。写好程序后运行
大约二小时到四小时不等会出现报警。不知道是不是我程序写的有问题。

楼主:
每次出现报警后,自动复位还能运行。那位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能否写成C0≠C1持续时间大于1s报警?(感觉这样写简单)
可以试试将网络15移动到末尾看看效果。
……
没有完全理解意图,只是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写成C0≠C1持续时间大于1s报警?(感觉这样写简单)
可以试试将网络15移动到末尾看看效果。
……
没有完全理解意图,只是瞎猜……
感谢指点。就是检测两台设备同时进料信号。。不同步时间大于1秒就报警。有两台设备的进料信号大约1秒钟一个开关量信号用来判断设备进料情况。

网友B:
进料信号是脉冲信号么?单信号持续时间多久?

楼主:
回复 楼主:
算是脉冲信号,是用接近开关检测的信号。。单信号不到一秒,间隔时间差不多一秒。不是很均匀的会受运行工况影响。。我重新将程序变量用途都作了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