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1):
只换整流桥,可以修好吗?
台达的小变频,逆变测量没问题。

网友A:
这个变频器维修得把损坏的元件找到,测量好。不能这么轻易的换上配件就开机试验

网友B:
小功率的把输入缺相屏蔽掉,用着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C: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还是确认好板子没问题再换件安装

网友D:
可以外加直流,确定逆变部分没问题再换

网友E:
拍照变频器的外观和铭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