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这是什么品牌的伺服驱动器啊?用什么软件啊?

楼主(2025-09-12):
请教老师,这是什么品牌的伺服驱动器啊?用什么软件啊?不知道需要在哪个板块发,发到台达这里吧

网友A:
这是个杂牌伺服吧,不需要什么软件,估计连说明书都难找到

网友B:
厂家:还在开发中。

网友C:
接线参考KND SD200,参数应该和迈信EP100一样。

网友D:
从拍的照片上看,没有外部通讯接口,估计没有调试软件

网友E:
看样子 用了10几年了

网友F:
仿造的KND SD200;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用KND的代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