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2):
各位师傅请教以下,我们公司有两台变压器,一台在用的630KVA,一台停用1250KVA,  目前想启用这一台1250KVA,把630KVA的停用,我想问一下,我这边怎么切投,我打电话咨询说是让我把630KVA的切除,投入1250KVA的就行,不知道怎么操作,我高压配电室只有一台PT柜,一台进线柜,一台出线柜,有知道的师傅可以给提点一下吗

网友A:
一个出线柜怎么带的两个变压器?

网友B:
把你配电房的柜子拍照上来吧

应该墙上还有线路图的,也传上来

网友C:
没高压证就别自己搞 找有资质的来做

网友D:
如果你有证件
再找一个人过来,一个人读票,一个操作

网友E:
一个很简单的倒闸操作都不清楚的话,你还是找个专业人员来搞吧。

网友F:
个人看法,如果你有证也懂操作顺序,也不能操作,一个人危险不合规,向你的金主爸爸申请一个人来

网友G:
确定630kVA停用无影响后:
1)先国网APP走“减容“流程申请程序,注意中途有个选项 变压器 拆还是不拆;暂时停用过段时间恢复这里就选”不拆“,如果永久不用就选”拆“。
2)需要上传营业执照,法人和办理人身份证以及盖章版的授权委托书,提交后一般2-3个工作日会有当地电网客服电话过来确认;3)确认后等国网那边具体操作执行核查人电话就可以了。

浙江这边,上述流程走完不用电网人过来现场的,拍带时间地点和操作过程的照片和视频给具体的执行核查人就可以了。
从申请开始到执行完毕整个流程一般不超过5天。
到时恢复就走”减容恢复“手续。
至于配电间如何操作就要看你自己了。

不管是报减容 还是 恢复使用,一般要求不低于15天;减容不足15天还是要算基本费的。
我今年减容-减容恢复前前后后走了快有10次了。

网友H:
按规定进行操作,一定别违规操作就好。不然出了问题都是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