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3):
一套小学自动门装置,接的有地感。有时有学生人群拉行李箱经过地感时,客户反馈自动门会先开后关,可能会碰到后面过来的学生群。让我学生高峰期想办法把地感屏蔽掉。我看有开限&刷卡     公共    关限&地感   这几个端子是啥含义?是什么类型的信号。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把那根红色的地感线拆了

或者装个开关,学生高峰期时开关断开,平时接通

网友B:
最安全的办法是停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安全的办法是停电

没错,有道理

网友C:
给车用的?车牌识别出了问题
如果不是给车用的,那就拆了地感
彻底解决办法~调低地感灵敏度
or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根红色的地感线拆了

或者装个开关,学生高峰期时开关断开,平时接通
我也是这么想的,加一个遥控开关。平时接通,学生高峰期时开关断开。这样门卫方便操作。我在想还有更好的方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车用的?车牌识别出了问题
如果不是给车用的,那就拆了地感
彻底解决办法~调低地感灵敏度
or退货
车牌识别加地感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安全的办法是停电

没错,有道理
伸缩门的电柜在一个很窄的角落里,平常都不愿进去。倒是加个遥控开关,控制伸缩门电源。

网友D:
有地感和车牌识别,是行车道吗,不应该走学生。既然要走学生,还是在走学生时间段关电源最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安全的办法是停电

没错,有道理
伸缩门的电柜在一个很窄的角落里,平常都不愿进去。倒是加个遥控开关,控制伸缩门电源。

其实加个遥控也挺方便了

网友E:
修改软件:让离开后延迟加大加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