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4):
最近遇到一台汇川SV630驱动器,故障现象是在Son-off下,手转电机轴监控0B-00转速正常,0B-07反馈脉冲也正常
只要Son-ON就报警740
换过电机和编码器线,可以确定是驱动器导致报警
哪位兄弟遇到过给点建议,没有思路了

网友A:
伺服换其它地方也一样?机台干扰?ON信号谁给的?伺服设置成上电自动ON呢?

网友B:
恢复出厂值看看

网友C:
正常情况下,汇川的驱动应该没多少参数,如果本地JOG使能都报警,那指定是驱动器问题了。建议代换驱动器看看是参数还是硬件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办公室测试,无任何干扰;
有恢复出厂值;
恢复出厂值后上电待机显示正常(手转电机轴,监控转速和反馈脉冲正常)
3-11设1给Son立即报警740;
更换过电机,更换过编码器线;确定是驱动器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办公室测试,无任何干扰;
有恢复出厂值;
恢复出厂值后上电待机显示正常(手转电机轴,监控转速和反馈脉冲正常)
3-11设1给Son立即报警740;
更换过电机,更换过编码器线;
确定是驱动器故障,
但没有维修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办公室测试,无任何干扰;
有恢复出厂值;
恢复出厂值后上电待机显示正常(手转电机轴,监控转速和反馈脉冲正常)
3-11设1给Son立即报警740;
更换过电机,更换过编码器线;
确定是驱动器故障,
但没有维修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办公室测试,无任何干扰;
有恢复出厂值;
恢复出厂值后上电待机显示正常(手转电机轴,监控转速和反馈脉冲正常)
3-11设1给Son立即报警740;
更换过电机,更换过编码器线;
确定是驱动器故障,
但没有维修思路

只能说你太能干了,我都是判断出驱动器问题的话,要么发出外修,要么买新的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根据你这描述,主板的问题最大了。建议好好查一下编码器反馈接口以及附近反馈芯片把。有能力可以换一下试试,如果还不行可能就是cpu问题,能排除一下是否是主板问题更好。

网友C:
而且买一块主板价值应该也不高的,看给不给支持买主板把。

楼主:
放弃了
几百块钱的驱动器
折腾太多时间还不如睡会觉

网友D:
SV630伺服是不是只有一块板子,那只能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