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在使用GSWORKS 3仿真的时候,如果在这里加入复位指令时,计时器不计时、Y10不会和M1都不会熄灭;但是如果这个指令删除,计时器、Y10和M1都能正常熄灭,这是什么原因,求解,百思不得其

楼主(2025-09-16):
(无正文)

网友A:
都不知道楼主在学些啥。。
感觉意义不大的样子。
要学ST,建议去B站找个视频合计,系统的学一下,不行在咸鱼几块钱买几份程序学一下。
你找个流程还是梯形图的思想,即使后面你弄成工程,看起来也不顺眼

网友B:
有RST指令能正常执行一次,接下来第二次的结果就是定时器直接输出了。
一般延时指令不放在IF嵌套内,因为,当条件语句不满足时,定时器不会被扫描到,也不会更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大佬得建议。我现在学习视频课,刚学到if语句这里,然后我就想跟着这节课里题目自己先编一下试试,就发现自己编的有问题。大佬请问您知不知道B站学三菱ST语音比较好的课程,能不能推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佬,懂了懂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