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6):
如题,最近修了个普洛菲斯老款触摸屏GP2301-SC41 故障是上电电源灯亮,无任何反应,经检测是CPU板2个贴片变质,换新后上机画面显示正常,触摸灵敏。
 因为我修板子多年,有修机备份的坏习惯,想把程序备份一下,万一哪天用的上,为此前天又买了一根GPW-CB03下载线,又在官方网下载并安装了一个编程软件 GP-PRO/PB3,

网友A:
没有密码,没有设成禁止上传可以读出;

网友B:
建议用CF卡拷贝

网友C:
编程软件安装好了 端口对了 receive

网友D:
GP-PRO好像不支持2300系列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GP-PRO好像不支持2300系列的吧
软件用这个;
但如果你当初的程序下载时下图中第一项没有选中的话,是不能读取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版本原因么?

网友A:
PBIII这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