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伟肯100-FLOW系列160kw变频器 ,直流母线0V ;状态:未准备。 有偿求教!!! (20250917)

楼主(2025-09-16):
此设备运行中直流电抗器铝排烧熔,导致炸V相IGBT且门机板损坏,电源板变压器损坏,更换后上电显示未准备,直流母线电压0V;
第一次修这个机器,判断不了直流母线在哪里检测,分析不了故障,有偿求教大神!!!电话13227999172,微信同号!

楼主:
有偿求教各位大佬!!!

网友A:
这个电路不是典型的,是进口的牌子?

网友B:
一般都是从整流后的电路查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伟肯

网友C:
你換的變壓器還是整個電源板都換了?換整板的話,有個版本問題,得把存儲器拆過去

楼主(2025-11-28):
回复 网友C:
只换了电源板,驱动板芯片坏了,需要换驱动板,客户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