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检测问题

楼主(2025-09-17):
我们用数字兆欧表测试电机绝缘电阻,有台设备比较怪,电阻值缓慢上升到30多兆欧,然后又会缓慢下降到2点几兆欧,测其他设备一般都是上升趋势,不会像这个出现波动变化,请问有遇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根据您描述的测试现象(绝缘电阻先升至30MΩ后缓慢降至2MΩ),结合电机绝缘特性和数字兆欧表工作原理,分析可能原因及处理建议如下:

?? 一、核心原因分析(按可能性排序)
绝缘材料存在局部缺陷或受潮

初始上升:测试电压对绝缘介质充电时,电容电流主导读数,电阻值暂时升高(类似电容充电过程)13。
后续下降:当测试电压持续作用,绝缘薄弱点(如受潮孔隙、裂纹)被击穿,泄漏电流增大,导致电阻值持续降低56。此类现象常见于电机绕组内部存在局部潮湿或老化区域。
电容效应与介质吸收现象叠加

大型电机绕组对地电容较大,充电初期电阻读数上升属正常现象。
但若伴随极化损耗电流增加(介质吸收效应异常),可能掩盖真实绝缘缺陷,需结合时间特性曲线进一步判断13。
测试环境或操作干扰

测试线接触不良、环境湿度过高或电磁干扰可能导致数据漂移2。需排除接线松动或表笔污染问题(如使用绞合线或未清洁测试点)2。
?? 二、关键处理步骤
重复验证测试
断开电机电源并充分放电(至少5分钟)23。
使用G端屏蔽法:将兆欧表G端子接电机外壳屏蔽环,排除表面泄漏电流影响3。
选择相同电压档位(如500V或1000V),记录完整10分钟阻值变化曲线。

智能优选回答
了解电阻测试知识,资深厂家专业交流电阻测试仪等你来选
交流电阻测试仪可精确测量各种发电机在在动,静态下的转子交流阻抗及特性曲线,可全自动和手动操作,使用简单方便效率高,三年质保终身保修,让您售后无忧!
查看详情
广告
分段定位故障

若为三相电机,分别测量相间绝缘(L1-L2, L1-L3, L2-L3)和对地绝缘(各相→外壳),观察是否仅某一相异常3。
拆解电机连接线,单独测试电缆与电机本体,排除外部线路干扰。
干燥处理与复测

若怀疑受潮,采用热风干燥法(70-80℃烘烤),每小时复测绝缘电阻:
正常干燥过程:电阻先降后升(因温度升高加速水分蒸发)5。
异常情况:若干燥后仍出现先升后降,表明存在永久性绝缘损伤。
对比测试设备

换用手动摇表(如ZC-7型)对比测试:若现象消失,可能为数字表高压输出不稳定导致局部放电12。
?? 三、安全与操作规范
放电必须彻底

测试后需先断开测试线,再关闭兆欧表,防止电容倒灌损坏仪表23。
对电机绕组放电时,使用绝缘棒接地操作,避免触电风险2。
环境与数据记录

记录环境温湿度(理想条件:温度20-30℃,湿度<70%)3。
保存测试曲线,对比历史数据判断绝缘劣化趋势。
?? 四、结论与建议
高度疑似故障:绝缘电阻下降至2MΩ远低于安全阈值(低压电机通常要求>5MΩ),表明存在局部击穿或严重受潮,需立即停用检修。
寻找优质电阻产品?vishay电阻国内总代理值得信赖

临时处理:对电机进行48小时以上恒温干燥,若绝缘电阻未稳定回升至5MΩ以上,则需拆解检查绕组或更换绝缘材料5。
预防措施:定期使用兆欧表监测绝缘电阻,重点关注潮湿季节或长期闲置设备6。
操作依据:测试方法参照国标GB/T 20160-2006《旋转电机绝缘电阻测试》3,安全规范遵循IEC 61010标准2。若需进一步诊断,建议采用极化指数测试(PI值=10分钟/1分钟阻值比,正常>2.0)16。

楼主:
谢谢解答,后面拆接线柱,发现是有些锈迹,清理了之后绝缘电阻就是无穷大了

网友B:
还是找到了问题,有锈迹,绝缘电险减小,充电电压达到一定数值时击穿了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