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7):
如题,请教论坛各位大神,常见0.4kV及以上动力电缆感温光纤回路是如何接线的呢

网友A:
看产品手册吧

网友B:
一般就是铺设好了, 端头用个终端盒封上, 光纤检测头熔接尾纤, 插到检测主机上就行. 尾纤/跳线问主机厂家提供.

楼主:
今天发现一处光纤测温终端悬空放置,没有作防水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一处光纤测温终端悬空放置,没有作防水 。
最好终端盒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一处光纤测温终端悬空放置,没有作防水 。
最好终端盒包一下.
请教您 ,图中每个地址段是不是就是一个10米左右的余量段呢

楼主:
按图纸标注,F2-1终端在交通电缆洞处,在交通电缆洞处发现它的一个余量段 ,如图所示。
我有个疑问:
1、这个余量段会是F2-1的终端吗?
2、终端可以不是断点而是个余量段吗?
3、这个余量段是图纸上的地址1-3吗?

网友B:
不清楚你说的余量段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根光缆铺过去. 看你们的图, 在桥架里面正弦波形敷设, 对光纤位置, 做个米标牌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看到米标牌 ,看到图纸上有地址标识,比如地址1-3,也不曾看到,所以我猜测这个回路中间十几圈的一个余量是否就是代表这个地址号呢,我不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15 米的余量段;用 尼龙扎带绑扎成环状。是不是用于显示定位的,它用一个地址表示,猜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