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8):
仪表需要把采集到的INT数据的高低字节分开,网上搜可以使用.H或.L,试了下不行,大家都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

网友A:
用cop, 这个有点是基于内存的拷贝. 然后高低字节转移用swap.

网友B:
用移位再传送

网友C:
没用过这PLC,但是我一般直接除以256,商是高8,余数低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