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8):
如果用来模拟380V 60hz的市电,变频器和变频电源可以通用吗?变频电源输出功率该如何确定,我试问了下商家,说要按照电机启动的最大电流来估算功率,这个会不太大了一些。

网友A:
变频电源的输出与市电是一样的正弦波,如果是测试要用这个;输出可以带各种类型的负载;
变频器输出是方波,只适合用于三相电机的负载;
价格上变频电源比同功率的变频器要高的多;

楼主:
变频电源应该没有软起作用吧?我猜的

网友A:
变频电源与变频器是不一样的,变频器启动时频率按加速时间升上,而变频电源主要目的不是带电机的,你设成输出60HZ,那么接电机上去直接就是60HZ, 所以厂家建议你按电机的启动电流选型号是没错的;

网友B:
变频电源与变频器不一样,简单理解工作原理可能一样,交-直-交。但是变频电源与变频器所用的材料体积哪不是一般的不一样。就这样说吧变频电源的下级可以再接变频器使用,只要变频器的容量不超变频电源就行。但是变频器下级是直接接电机,没见过在接变频器的形式。

网友C:
60Hz的变频电源就是一个某个固定电压的60Hz电源,相当于咱们常规都是50Hz,而他是60Hz。如果带电机也是带的60Hz的电机,同样要根据你的电机功率、极数、启动方式(直接 / 星三角 / 软起)以及电缆长度等计算电源需要的容量,你肯定得按照负载选择了。变频电源还可以带其他东西呢,比如容性负载、阻性负载等,当然,负载的额定频率也要一样。而变频器是调节频率的能高能低,就不多说了吧。

网友D:
变频电源中作为电源使用,但不要超过变频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