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19):
用的PLC是三菱FX5U  伺服用的是三菱MR-JE系列的  定位指令用的DDRVA    设备在运行的时候 比如 我要伺服运行到1.5米的位置  然后我遮挡光幕  加减速延时用了2秒 这时候当我遮挡光幕一瞬间 这个伺服 他不是立马停止,是会按照减速时间来进行停止,这对么?还是可以设定成直接立马停止?我想要立马停止。该怎么来设定。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A:
正常来说DDRVA指令是走完脉冲后自动按加减速时间自动停止的

但在没有走完的过程中断开指令,3U里面是按减速时间停止的

5U手册里面没有看到注明,但应该是一样的,你可以测试一下

如果你想立即停止,应该是要把SM5628导通(使用Y0为输出时)

网友B:
应该有立即终止脉冲输出指令,难道三菱的没有吗?国内PLC都有这个指令的。再一个用中断指令不知可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想问一下请问,如果我用SM这个来中断脉冲发送的话,那如果我将光幕移除之后,那还会继续运行到我所需要的位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一下请问,如果我用SM这个来中断脉冲发送的话,那如果我将光幕移除之后,那还会继续运行到我所需要的位置么

应该是说断开DDRVA指令,断开的时候是减速停止还是马上停止由SM5628决定,SM5628导通是立即停止,不导通就是减速停止

假设没到设定位置断开后,再次接通,会继续走到设定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我改天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C:
立即停止对硬件有强列的冲击,少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