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0):
精驱GD10-1R5G-4-B输出电压不平衡,UV=367V,VW=384V,UW=360V,电机抖动噪音大。测每相IGBT机器周围电路阻值无异常,排除控制板问题,毛病就在逆变主板,这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所有电解电容都拆掉检查了

网友A:
描述的看不明白,什么控制板?什么是逆变主板? 主板一般来说都是上面显示加端子信号的板。 下面的板要不就是电源板,要不就是驱动板!你这个描述第一次听说。

网友B:
更换整个光学集成电路。

网友C:
回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D:
检查U相驱动光藕的输入与输出端,应该是U相触发电压偏低

网友E:
修过几台输出电压不平衡故障,更换驱动光耦后,恢复正常。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有一个驱动光耦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