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0):
ATV320,DI1设置成正点动,频率20Hz;DI2设置成反点动,频率20Hz;DI3正转运行,启动频率是20HZ;AI1接电位器,频率范围0-50hz,麻烦问问您如何设置

网友A:
施耐德设置有点麻烦。

建议恢复出厂默认值再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回复 楼主:
ATV310的寸动是在505里调整,有2线和3线之分,你可以对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