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1):
这个伺服机型是F型,能够正常寸动等。
操作步骤如下,将P1-1设为2,断电后送电。
             将P1-40设为三千,
             将P2-10设为1。
             然后将10V的信号发生器的正极接42号端子,负极接44号端子。
最后调节电压,伺服只有嗞嗞的使能声,却不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还是F型的不能模拟量控制转速?

网友A:
正常来说,几乎全部的私服都可以模拟量控制的,你这个型号没用过,看看手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询问客服,说是F型的没有模拟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