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OVE与ATV320变频器连接不上,能识别型号,但DTM无法更新

楼主(2025-09-21):
SOMOVE与ATV320变频器连接不上,能识别型号,但DTM无法更新;
安装atv31的等他们,与变频器连接正常,安装ATV320等他们以后,无法正常连接,把atv31的dtm卸载也不行

楼主:
换了2.8.2版本连型号都识别不出来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联系施耐德技术支持没?这种专业问题要原厂的技术支持,其他都是旁门左道

网友B:
这种建议施耐德售后,施耐德售后咨询的比较少不知道服务咋样。伺服类的施耐德软件好像都不好联机,不知道为啥

网友C:
DTM不匹配,必须要对应版本

网友D:
经常被杀毒软件或病毒破坏,过几天就不能用,卸载重装两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