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启动的疑惑

楼主(2025-09-22):
125A空开到125a接触器到125a熔断器,再到德力西J1-45软启动器,旁路125A接触器后到45kw电机,
电机经软离合器到减速箱输出,稻米提升机。
测来电三相正常400v,测电机三相间阻值都是1.7欧,
故障时烧了2跟保险,换好后试机,约6秒后又烧2个保险。
检测软启动器输入输出端,表笔正反2端都断开的
前后2接触器用螺丝刀按压,机械正常。
用一个1.5kw小电机接旁路接触器输出端,替代原电机运行正常。

请教大神这什么问题

网友A:
约6秒后又烧2个保险

那应该就是软起的问题,有没有备用的或者其他地方同型号的,对换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电机轴出来经过一个液力耦合器后(就是一个通过液体耦合的离合器)
到减速箱传到提升机
运粮用的

楼主:
昨天,我换了一个新的同型号启动器,启动后,旁通接触器不会吸合…
据商家售后说,电机电流必须要降下来后,旁通接触器才会吸合。

如此想来,启动器电流停留在275A,保险丝都有点泛红,但是没烧断。
直到中控系统报警“启动时间过长”停机30秒。
我是估计耦合器后面的机械出了问题了。
大家认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我换了一个新的同型号启动器,启动后,旁通接触器不会吸合…
据商家售后说,电机电流必须要降下来后,旁通接触器才会吸合。

如此想来,启动器电流停留在275A,保险丝都有点泛红,但是没烧断。
直到中控系统报警“启动时间过长”停机30秒。
我是估计耦合器后面的机械出了问题了。
大家认为呢?

可以先不带负载试试看

网友B:
启动器电流停留在275A,三相保险丝都有点泛红,说明负载过重不能顺利启动,应该检查电机负载。

网友C:
启动时间过长,或者说大电流持续时间过长,熔断器明显偏小,45kw的一般要到160-200A去了,  如果是125A快熔,那就熔断更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启动时间过长,或者说大电流持续时间过长,熔断器明显偏小,45kw的一般要到160-200A去了,  如果是125A快熔,那就熔断更快。
大电流持续时间过长,软启动器没切换到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