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2):
看着像是信捷代工的。XP-18R-1011.信捷官网上没有。用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A:
18R,应该是一体机,可以用XC的PLC软件连一下看看

文本编辑软件,现在官网还有,官网搜索框直接搜  文本

网友B:
plc程序没有保密 加密的话 可以读下试试
文本显示器没有上传功能

网友C:
信捷的一体机,相当于一个文本加一个XC2系列18点的PLC;

网友D:
这个成色,修好感觉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E:
以下2个文件供参考使用

网友F:
不是没有,是太老了,可以打400要资料,软件的话官方能找到的是OP20,现在是OP20 V8.0和V9.5,你这个这么老了,估计得用V6.0版本了,8.0里面已经没这个型号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F:
官网有4个版本的